楼主(2014-06-12):
定义了DB1为DATA_AND_TIME变量,通过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存到到DB1中,按照顺序在DB1.DBB3中储存的是小时,为了实现整点报时可以通过BCD_I转换成整数存储到MW10中,然后再用INT的比较来实现吗?为什么在编写的过程中,DB1.DBB3始终处于红字状态,今天上机调试的时候老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了DB1为DATA_AND_TIME变量,通过SFC1来读取系统时间存到到DB1中,按照顺序在DB1.DBB3中储存的是小时,为了实现整点报时可以通过BCD_I转换成整数存储到MW10中,然后再用INT的比较来实现吗?为什么在编写的过程中,DB1.DBB3始终处于红字状态,今天上机调试的时候老郁闷了

BCD_I的输入参数类型为Word,你输入Byte型数据自然报错。

网友A:
例如:读取系统时间并对秒进行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啊,等会就上机房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前辈给的例题中,实际是与48秒做比较对吗?如果与分钟作比较,是不是用W#16#FF00提取,然后在比较过程中,INT数值得乘以256(即16*16)?急求前辈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前辈给的例题中,实际是与48秒做比较对吗?如果与分钟作比较,是不是用W#16#FF00提取,然后在比较过程中,INT数值得乘以256(即16*16)?急求前辈解答,感激不尽

他的程序里是30秒比较,因为他懒得将BCD转换2进制,所以直接将30H转换为48了。

与分钟比较,那么你需要在WAND指令(16#FF00)后,添加移位指令,右移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懂了,谢谢前辈,能再请教下移位是哪个模块在S7-30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懂了,谢谢前辈,能再请教下移位是哪个模块在S7-300吗?

移位指令在哪里你怎么好意思问?

网友C(2014-07-31):
BCD转成整数后,直接用字节(8位)比较也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