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各位老师,热电偶有没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漏电也无所谓

网友B:
热电偶如果碰壳了,壳体的感应电就会传到信号线上了。所谓漏电就成为可能。其实不是漏电,是传导的感应电。

网友C:
   个人认为是碰壳,对于这么小的信号,要避免碰壳.

网友D:
热电偶是会发生漏电的,如热电偶的绝缘体受潮引起的漏电,还有就是高温会使热电偶的绝缘体的绝缘电阻下降,并且绝缘电阻会随温度升高而呈现指数下降,而泄漏电阻与热电偶会引成并联阻抗,严重时将会出现很大的测温误差。

网友E:
工作中热电偶漏电非常少,最多的故障是----开路。

网友F:
开路的多。

网友G:
有接地热电偶的!如果是绝缘热电偶接地那就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