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我现在用的是风机,然后通过调节阀(模拟量输出控制,具体是FPX的PLC扩展了

一块FP0-A04V)控制舱内的压力,舱内压力为-100KPa~100KPa,

具体设定值由操作人员在上位机进行设定,设定好后,启动风机,

然后PID调节这个调节阀的开度以求压力测量值(装有压力变送器,PLC采集是用了一块FP0-A80)达到设定值

现问题是:假设我设定值设定为40KPa的话,PID诸多参数如何设置呢?
01、控制模式——S:
我初步定的是H0,对于调节压力来说,测量值小的话,应该将调节阀开度加大!

这个是否有误?
02、设定值SP——S+1
前面说了,假设设定值为40KPa的话,这里PID里的设定值应该设置多少呢?我想

问下,这个设定值40KPa,是要依据最大工程值-100KPa~100KPa线性转换到

0~4000还是线性转换到FPX手册上说的参数范围0-10000呢?
03、测量值PV——S+2
FP0-A80采集来的压力变送器4-20mA,到内部是0-4000的数据,那么是否也要将

采集到的0-4000之间的数据线性转换为FPX手册上说的0-10000呢?
04、输出值MV——S+3
这个是PID运算的结果。此数值可以用D/A转换器输出到被控对象,手册上说的范

围也是0-10000,但是FP0-A04V,能接收的范围是-2000~2000,对应-10V~10V,那

么想问下这个输出值是否也要做线性转换成-2000~2000之间的数据,然后再送给

D/A呢?
05、输出下限值MV——S+4
这个手册上给的范围是K0~K9999<上限值,对于我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设置?
06、输出上限值MV——S+5
这个手册上给的范围是K0~K9999>下限值,对于我这个系统,应该如何设置?
07、比例增益KP——S+6
这个手册给的范围是K1~K9999,实际的比例增益系数等于0.1,即就是实际的比

例增益为0.1~999.9。对于控制压力来说一般为多少?
08、积分时间TI——S+7
手册给的范围是K0~K1000,实际积分时间为0~1000s,我该如何设置?
09、微分时间TD——S+8
手册给的范围是K0~K1000,实际积分时间为0~1000s,我该如何设置?
10、控制周期T——S+9
参数范围是K1~K60000,实际时间为0.01~60.0s,如何设置?

网友A:
你好!我对松下的PLC也接触过一算时间,对你的问题也比较感兴趣。以下所说你可以参考,但仅供参考,如有需要可以继续探讨。我查阅了一下松下的编程手册,除非你对PID各方面参数非常熟悉可以自己给出数值,否则就用自整定。至于你说的数值范围什么的,可以用线性指令16位F282转化一下。当然,是转化到手册里的数值。不求什么积分,只为技术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对松下的PLC也接触过一算时间,对你的问题也比较感兴趣。以下所说你可以参考,但仅供参考,如有需要可以继续探讨。我查阅了一下松下的编程手册,除非你对PID各方面参数非常熟悉可以自己给出数值,否则就用自整定。至于你说的数值范围什么的,可以用线性指令16位F282转化一下。当然,是转化到手册里的数值。不求什么积分,只为技术探讨。
可否详细说一下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用线性指令转化一下,在松下的编程软件里有个PID向导,选自整定,输入相应数值,就可以了。转化的是你0-4000转化为手册里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线性指令转化一下,在松下的编程软件里有个PID向导,选自整定,输入相应数值,就可以了。转化的是你0-4000转化为手册里的值。
那么PID的输出值是不是也要把0~10000线性转换为0~4000,然后再送到FP0-A04I模拟量输出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02、设定值SP——S+1
前面说了,假设设定值为40KPa的话,这里PID里的设定值应该设置多少呢?我想问下,这个设定值40KPa,是要依据最大工程值-100KPa~100KPa线性转换到0~4000还是线性转换到FPX手册上说的参数范围0-10000呢?

03、测量值PV——S+2
FP0-A80采集来的压力变送器4-20mA,到内部是0-4000的数据,那么是否也要将采集到的0-4000之间的数据线性转换为FPX手册上说的0-10000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会是没看懂我以前回复你的吧?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没看懂我以前回复你的吧?汗
求回复解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0到4000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到4000转化
真心的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