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一. 直流电流传感器

   直流电流传感器有多种,本文介绍利用霍尔元件的直流电流传感器和伺服型电流传感器。若通过直流I1的电线穿过有间隙的磁环,这时,间隙内产生磁通B在磁路未饱和时与电线中通过的电流I1成正比,若通过霍尔元件将此磁通转换成电压,则就获得与被测直流I1成比例的电压。霍尔元件需要电源电路,而且输出电压不太高,需要进行放大,放大电路实例如图1所示,传感器采用HC106,其灵敏度为0.6mV/A,考虑霍尔元件的温度漂移、噪声电平等,测量电流值可到10A以上。电路中,RP1用于调零,RP2用于满刻度调整,RP3用于控制电流调整。

    霍尔电流传感器应用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在宽范围使用时要注意灵敏度温度特性。对于不同产品,100℃的温度变化其灵敏度约有百分之几的变化。霍尔元件有恒压驱动方式和恒流驱动方式,对于任何驱动方式变化量都回改变,因此,必须使用适宜的电路。

    ■用于几千赫以上高频大电流时,若传感器流经高频大电流,则磁路就会发热,连续使用有高频分量的大电流脉冲时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发热量与频率及电流成正比,这样,有可能损坏传感器。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时,要根据产品目录记载的数据确定安全范围,留有一定余量。

    ■测量双向直流电流时,若电流方向改变,则零点就会变动,特别时对于高灵敏度的传感器表现得更显著。这种现象称为滞后现象,这是直流使磁路暂时磁化的结果。使用额定电流为10A以下高灵敏度传感器时要注意这种现象。

    图2示出伺服型直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由霍尔元件H检测的电压经误差放大器A1,变成通过反馈线圈(次级线圈)流通,形成伺服系统。所以称为伺服型。

   对于此电路,工作时间隙内磁通经常保持为0。因此亦称零磁通,磁平衡,磁补尝型霍尔电流传感器。

  若次级线圈电流为I2,匝数为N,则测量电流I1=NI2,即次级线圈的电流I2为测量电流I1的1/N,工作状况与交流CT一样,由此,也称直流CT。一般要通过取样电阻RL将次级电流变换成电压,输出电压V0=(I1/N)RL。

   图3是伺服型直流电流传感器应用电路实例。

   电路中,RP1用于调零。伺服型电流传感器中尽管使用了霍尔元件,但灵敏度与霍尔元件无关,也就是说传感器的灵敏度不会受到霍尔元件的影响,这是伺服型直流电流传感器的一大特征。然而,零点漂移在原理上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个特征是高频特性好,若达到某一定频率以上,次级线圈的工作状态变为交流CT,若结构好,则也可对应于频率为500KHz的电流。另外,由于磁路的磁通密度低,对于高频电流磁路的发热量也很少。

   伺服型直流电流传感器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温度特性问题,受温度的影响虽比霍尔型小,但在宽温度范围使用时也会出现问题。如上述那样,零点的温度变化原理上是不能消除的。这都要根据产品目录记载的数据进行确认。

   ■确认电源的电流容量。对于伺服型直流电流传感器,无测量电流时需要空载电流,测量时需要1/N的测量电流。例如:空载电流为50mA,匝数N=200的传感器,测量电流为100A,则需要的电源电流为50mA+100A/2000=0.1A。因此可知大电流传感器需要大功率电源。

   ■取样电阻RL的阻值,对于内置取样电阻RL而电压输出型传感器不会有问题,但对于外接取样电阻的传感器,若阻值选用不合适,则会产生误差,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阻值大虽获得较高输出电压,但误差大,线性也变坏。最好使用产品目录数据表中记载的推荐值。

   ■无论是霍尔元件型电流传感器还是伺服型直流电流传感器,最近使用逆变器的情况比较多,电压噪声较大,对于传感器的使用较困难。这时根据产品目录数据表中记载值难以判断,因此,需要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霍尔直流电流变送器电路原理图

  图4是DH4-20在霍尔直流电流变送器的应用电路实例。

网友A:
每逢拿起模拟电路这本书,5分钟后,我就会睡得跟猪一样。。。导致我看不懂,哎哎

网友B:
呵呵,没事拿起书本昏昏欲睡,有事拿起书本翻来覆去的查找答案。
有需求才会有动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