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中发生异常噪音时,其消除方法如下:
1检查电磁铁上的短路环,如损坏应更换;
2检查电磁铁的吸合表面,使其光洁平整;
3因电压过低而吸力不够造成的异常噪音,可在调整电压后消除;
4由于线圈匝间短路而使吸力不足者,更换线圈后可消除。

网友A:
基本上是里面有灰尘  弄干净就好了

网友B:
也有触头弹簧压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触头弹簧压力不够
额,怎么处理呢压力不够

楼主:
还有一次一上电后,继电器啪啪啪啪啪,非常快的频率,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你们猜是咋回事

网友C:
接触器吸合以后响,应该拆开看里面是不是有杂物,安装是否正确。从新组装好以后,可能会好。就是有异物了。

网友D:
还有一次一上电后,继电器啪啪啪啪啪,非常快的频率,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你们猜是咋回事。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次一上电后,继电器啪啪啪啪啪,非常快的频率,换了个新的还是这样,你们猜是咋回事

如果未按起动按钮即如此,则是接通后则断开、断开后即马上接通。

网友F:
现在的接触器如果吸不好了,噪音大,都不怎么去处理了。特别是用在重要设备上的,直接换之。因为没有时间给你在那里慢慢打磨什么的

网友G:
如果铁芯问题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H:
拆开用砂纸打打

网友I:
如何检查接触器没坏,直接换新的

楼主:
哈哈,不是继电器的问题,换新的还是这样,是线接错了。

网友C:
线接错了?那是低级错误呀。

如果是第一次接线调试,先把接触器在下面(先别装柜)用直接通电试试动作以后是否无声,再装柜后通电不正常,就直接去查线了。那多稳妥呀。

网友J:
我们这都是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都是直接更换。
嘿嘿,你没有看我们后面的讨论哦,换新的还是那样,怎么处理呀你们?

网友K:
查出问题搞定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都是直接更换。
嘿嘿,你没有看我们后面的讨论哦,换新的还是那样,怎么处理呀你们?
换新的还是那样,在保证质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是线圈的电压不对,比如220的换成380的,还有就是接线错误。

网友L:
回复 楼主:
线头没紧吗

网友M:
还是换新的快。现在讲究的是效率。

网友N:
我们这发现接触器异常噪音都直接更换了,搞好了用不了多久的,特别是负载大的,如加热什么的''''''''

网友O:
好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