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变频器开关电源修好没用多久又烧了,这次修好后,各路输出电压正常,空载运行20来分钟电源变压器烫手怎么办呢?

网友A:
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领域,一直都是使用强制的主动散热技术。
也就是使用风扇进行强行散热。

网友B:
可能匝间短路。或则开关电源频率太高,开关管热不
变压器发热可以 ,烫手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管温升正常,变压器和正常的相比较一个是温热,一个是烫手心,照理说砸间短路输出电压多少都会低落才对

网友C:
开关频率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烫得厉害,你的测下开关管的波形,看下频率!频率高了,开关管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