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最近手头上有这么个变频一启动就显示接地故障,去掉了负载还是一样,想自己拆开了修下,用的是一体模块,上面写得是D74HA1.5A-C,但是找不到这个模块资料,求各位知道的大神帮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一启动就显示接地故障,D74HA1.5A-C,

这个模块我有,直接替换吧,不值得维修。

网友B:
呵呵;D700系列下面是一体的,直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