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1、只能用变频器的数字输入端子5(DIN1)、端子6(DIN2)、端子7(DIN3)、端子8(DIN4)进行控制;
2、启用频率源为固定段速段模式设置:
  P1000=3
3、变频器端子5-8启用(方式3)的设置:
  端子5:P0701=17
  端子6:P0702=17
  端子7:P0703=17
  端子8:P0704=17
4、用4个数字输入端子最多可以选择、控制15个固定频率,各固定频率的设置(Hz):
  P1001=f1
  P1002=f2
  P1003=f3
  P1004=f4
  P1005=f5
  P1006=f6
  P1007=f7
  P1008=f8
  P1009=f9
  P1010=f10
  P1011=f11
  P1012=f12
  P1013=f13
  P1014=f14
  P1015=f15
5、端子5-8的开闭(二进制码)与15个频率的关系:
  端子8--端子7--端子6--端子5       频率(Hz)
    0          0         0          0                  停机
    0          0         0          1                  f1
    0          0         1          0                  f2
    0          0         1          1                  f3
    0          1         0          0                  f4
    0          1         0          1                  f5
    0          1         1          0                  f6
    0          1         1          1                  f7
    1          0         0          0                  f8
    1          0         0          1                  f9
    1          0         1          0                  f10
    1          0         1          1                  f11
    1          1         0          0                  f12
    1          1         0          1                  f13
    1          1         1          0                  f14
    1          1         1          1                  f15
6、用西门子S7-200PLC输出端控制端子5-8时的接线:
  PLC输出的低位---高位,依次接端子5--端子8;
  PLC的输出公共端接变频器端子9(+24V)。
7、如果减少使用的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子,将重复编码的相应频率划掉即可;
8、多速段方式3控制,是自动启动方式,即:端子5-8按照上述编码接通后,变频器按照所对应选择的频率自动启动运行,不需另外加任何启动控制命令;当端子5-8为0时,变频器停机。

网友A:
控制15个固定频率,各固定频率的设置

网友B:
嘿,物尽其用呀。专攻多段速调速。

楼主:
正在学习西门子变频器和PLC,参考很多说明书,还要实践通过,偶有总结,与其记在本上,不如发在坛上,既便于自己今后查询,也有利于别人参考。多谢版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