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客户送修3台英威腾GD100  2.2KW因为是老客户所以接修。(不是老客户的话小的就不接了)
①面板不显示,测量模块没有发现问题。
②拆机发现预充电电阻68Ω10W爆裂,用同型号跟换。面板显示。
③测量变频器没有输出
④发现AD244   1脚OE端为高电平,正常应为低电平。如下图:
⑤按变频器运行键AD244   1A*端会有波形,如下图:32hz时
⑥相对应的1Y*端,没有波形输出。
⑦顺藤摸瓜发现AD244  OE端接到MC74VHC1G00DTT1G SOT23-5的4脚
⑧根据资料必须MC74VHC1G00DTT1G的1 ,2脚都为高的话4脚输出低电平,测量发现1脚为低电平,2脚为高电平。
抱歉周六日休息今天继续!
⑨经查找MC74VHC1G00DTT1G的1脚。用热风枪把MC74VHC1G00DTT1G吹下1脚电平恢复正常。怀疑MC74VHC1G00DTT1G损坏

网友A:
绝对是高手!

网友B:
厉害!
这么专业!

网友C:
芯片级维修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D:
楼主高啊  修好了吗

网友E:
说实话,我修过英威腾的CHF110的主板,主板维修最蛋疼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查资料,看很多资料,而且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版的。。。。。

网友F(2014-08-27):
有图,有资料,有分析,精帖!
加精(操作)无效,先提交为好帖吧。哈哈。
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我修过英威腾的CHF110的主板,主板维修最蛋疼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查资料,看很多资料,而且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版的。。。。。
深刻同感啊。有时候感叹:什么时候中文资料完整齐备就好了啊。

网友G:
主板级维修,楼主手头应该有英威腾的主板原理图吧?
不管怎样,楼主也算行业高手了。

网友H: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把OE端强制为低电平,能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我修过英威腾的CHF110的主板,主板维修最蛋疼的一点,就是要不断查资料,看很多资料,而且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版的。。。。。
深刻同感啊。有时候感叹:什么时候中文资料完整齐备就好了啊。

国产的变频器的主板,大部分都是比较好修,不过有些专用机跟进口的机型,手头没有资料,再加上三层板,那修起来真的不是一般的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 字节补丁.exe

网友I(2014-10-28):
楼主怎么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