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问题

楼主(2014-06-13):
CPU是414-2DP 一共带了9个从站,连线方式是 (数字是站的地址)
其中7号站有I29.3 这I30.0这几个输入点在极短的时间内信号检测不到(工作的时候那几个输入点是一直有信号)其中I30.0这几个信号有一个断了。我的CPU就报警。CPU诊断 无法诊断到。
CPU一直在线 从站的151模块的SF灯没指示。只是有的时候4号站151模块BF灯闪亮,还不是一直闪亮,闪几下就正常了等1分钟左右就又闪几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站向主站传送从站的I/O状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突然丢失数据????

网友A:
有无检查下DP头和DP网络呢。以及终端电阻开关

网友B:
通讯不稳定,检查一下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