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压力传感器一个,变频泵一个,稳压供水,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A:
什么型号变频器啊?

楼主:
没牌子,名子为高性能通用变频器

网友B:
开始:

第一,看说明书,学会使用变频器;
第二,接线,把压力信号作为反馈信号接入变频器,
第三,调试变频器并空载运行,然后停车,下一步,
第四,在变频器里把PID调节器使能,
第五,把变频器的PID调节器的输出连接到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端,
第六,启动恒压供水系统,运行。

结束

楼主:
非常感谢!第四第五步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有的变频没这个功能

网友D:
看该变频器的说明书,搞清楚变频器PID参数的设置

网友E:
变频器中参数按正常运行参数就行了。

网友F:
一般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功能,压力传感器接变频器的输入、定义输入、输出端子是电流控制,还是电压控制,设定上限压力对应的频率和下限压力对应的频率,保持一个恒定的压力范围。

网友G:
 变频器的PID的参数,现场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