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W1-2000智能型万能断路器坏了

楼主(2014-06-13):
我公司配电房有一台XKW1-2000智能型断路器,是固定式的,智能是L型的。在一次过电流跳闸后就出现手动,电动不能储能,合闸,分闸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速回 急 急 急

网友A:
手动储能时什么状态
或者说什么反应

网友B:
然到是没有复位??找产品手册,里面有原理图,好好看看。

网友C:
这个开关手动合闸要压几次手柄才能合闸。电动不能合闸检查几个线圈,估计不难找到原因。

网友D:
面板上有个复位按钮,

网友E:
看一下欠电压线圈

网友F:
跳闸后要复位,这种都是电动储能的,没电的话要手压摇把几次来储能

网友B:
上传张图,看看。

楼主:
复位按钮按了,按合闸按钮有响声就是合不了闸,手动储能的把柄摇下没反映,查过资料有可能是操作机构脱钩,想请教有那位师傅处理过同样的问题,给我帮助

网友G:
复位按钮按一下就好

网友B:
不带电的情况下把开关机壳拆开,参照说明书上的原理图接上相关的电源,仔细观察动作情况,整个过程注意安全!!

网友H:
有可能是操作机构脱扣,这个比较麻烦!!
即使装上了以后还是容易脱,换一台吧!!!!!

网友I:
你应该是手车没有摇到位,到运行的位置你再使劲摇直到摇不动了你再试试,别看那个位置指示不准。

楼主:
回楼上,我这种是固定式的,低压配电柜用的,不带手车,看来很多人都没拆过这东西

网友J:
脱扣线圈是否复位?

楼主:
你说的是分闸线圈吗,已复位,我用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