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普变频器上电开关管发烫,变压器有发热,+-15V电压偏高

楼主(2014-06-13):
变频器上电后,431参考脚还没有2.5v, 正负15V就偏高了,当431稳压在2.5v时,5v也能稳住,但正负15v就有22v了。开关管很烫,关电后摸变压器也发热,把取样的5V电解电容换掉,故障一样。实在是没办法了,求高人指点!是不是变压器不行了?

网友A:
电压采样稳压反馈电路问题,这个开关电源设计的很叼啊
板这么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31换了新的不行,取样电阻都是正常的,而且5V也能稳住,5V电容也换了新的,就是正负15V偏高。开关管发烫,变压器发热,如果不及时断电,估计开关管就烧了。还有这个开关电源应该是维修过一次的,板子上有维修痕迹~

网友B:
Vo=(√RL/2LP)*TON/(√TON+TOFF)*Vi
不是负载电阻问题就是开关变压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振荡频率测一下,看看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测一下振荡频率,看是否偏低。
另外要检查一下开关管栅极电阻,看有无阻值偏大现象。
查一下2844 3脚的电容,有无失效。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咸老师指点啊~ 开关管栅极电阻测量正常,另外我把4脚的RC振荡元件代换了还是没有效果。老板决定外购板子试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