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使用心得

楼主(2014-06-13):
  刚接触UG绘图软件是在大学时,当时是用的5.0版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画出的图形还要参数化绘图,很笨很不方便。后来随着版本的更新,功能开始越来越人性化。后来下载了其他版本陆陆续续都体验了,感觉最经典的还是6.0,本身比5.0界面人性化,操作起来更加容易上手,后来补充了外挂软件,再画齿轮和轴承,螺钉等可以一步添加,方便快捷。其中我觉得最难的是画出的图形要有统筹,后续装配时才会减少干涉和统筹。其中UG 最大的优势是过于参数化设计,最大的败笔也是在于此,过于约束的个人不成熟的创意灵感。比如当我想起来一个好的想法时我必须要想好各种比例,系数,大小,长宽高等。有些过于拘谨。好处是参数化的绘图会对后期的数控加工有好处,UG 与数控加工无缝连接,便利很多。
  画出的图形,设置好切削三要素,切削速度,切削力,背吃刀量三要素,还有每次的走刀量,设置好数控车削起点,终点,
就可以自动生成程序。系统默认的通用G指令是法拉克的系统标准指令,稍作修改,后导轨图路模拟生成后,就可以数控加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UG绘图软件是在大学时,当时是用的5.0版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画出的图形还要参数化绘图,很笨很不方便。后来随着版本的更新,功能开始越来越人性化。后来下载了其他版本陆陆续续都体验了,感觉最经典的还是6.0,本身比5.0界面人性化,操作起来更加容易上手,后来补充了外挂软件,再画齿轮和轴承,螺钉等可以一步添加,方便快捷。其中我觉得最难的是画出的图形要有统筹,后续装配时才会减少干涉和统筹。其中UG 最大的优势是过于参数化设计,最大的败笔也是在于此,过于约束的个人不成熟的创意灵感。比如当我想起来一个好的想法时我必须要想好各种比例,系数,大小,长宽高等。有些过于拘谨。好处是参数化的绘图会对后期的数控加工有好处,UG 与数控加工无缝连接,便利很多。
  画出的图形,设置好切削三要素,切削速度,切削力,背吃刀量三要素,还有每次的走刀量,设置好数控车削起点,终点,
就可以自动生成程序。系统默认的通用G指令是法拉克的系统标准指令,稍作修改,后导轨图路模拟生成后,就可以数控加工了。

首次认证学习UG的时候,那个时候版本还是1.0,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捣鼓AutoCad,MasterCam,Solidworks,UG,Pro_E

网友B:
c大,你也太牛了吧,不佩服都不行。汗颜啊,我们离党的要求是越来越远了。

网友C:
这几个软件我就用过CAD 其他的都只是看过,没实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