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M118不能至ON

楼主(2014-06-13):
M118不能至ON,并没用将它复位

网友A:
可能程序中别的地方有控制到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只有这三个地方有用到啊?

网友B:
整个程序传上来呀?楼主方便的话!

网友C:
虽然在用监控时置位M118,但最后程序中M118是由程序驱动的,当驱动条件不满足时M118是不能ON的,一个扫描周期后M118的状态是由你的程序决定的,M118在DDRVA执行期间保持ON状态,你将驱动M118用置位,在这个指令执行完后再用RST指令清零就可以

网友D:
有人机界面接在上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E:
不要用线圈输出。

网友F:
细细看吧,别的地方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