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3):
主板上IC11三端稳贴片型号8F,是摸量10V供电。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正好手上有个三菱A540-37kw的CPU坏板子,查查。。。。

网友A:
有说:又称2N3904   分离式半导体产品 晶体管(BJT) - 单路  晶体管类型:NPN
电流 - 集电极 (Ic)(最大):1A  电压 -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最大):80V  Ib、Ic条件下的Vce饱和度(最大):500mV @ 50mA, 500mA

不是三端稳压?

网友B:
就是IC集成块

网友C:
相当于78L10,左一脚是出.左三是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说的是对地。就是78L10,外部模拟量10V供电,并给IC208  M62301FP供电。

网友D(2014-08-03):
楼主A500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