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AB变频器700系列上电显示F8故障(变频器超温),脱开模块给板子单独上的电。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屏蔽?短接和接个5k的电阻到温度电阻的借口都不管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刚遇到过,一块板子没装模块送控制电压,报F8,我是把坏的IGBT模块上的20-21脚的热敏电阻引两根线接在板子上就好了。是不是你这电阻不合适。另外我以前也遇到过报F8,提示内容是“预充电电压低”我把控制电压调到大于400-450v就好了。供你参考,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刚遇到过,一块板子没装模块送控制电压,报F8,我是把坏的IGBT模块上的20-21脚的热敏电阻引两根线接在板子上就好了。是不是你这电阻不合适。另外我以前也遇到过报F8,提示内容是“预充电电压低”我把控制电压调到大于400-450v就好了。供你参考,你再试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检查3线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3线风扇
这个变频器风扇是交流电控制的,一上电风扇就工作的。我是单独给板子上电,没有风扇控制电路接口,应该与风扇无关系。

网友C:
装个十K的电阻上去试试吧

网友D:
可以测量一下模拟引脚内部热敏电阻值,用相近值的电阻临时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十K的电阻上去试试吧
已经装过几个电阻测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测量一下模拟引脚内部热敏电阻值,用相近值的电阻临时代用。
咸老师,用的模块是FS300R12KE3,测出温度检测电阻是4.7K,但是中间有处理电路,最后输出的信号是继电器输出的,还串联有70度以下和10.5度以下常闭型温度传感器。我当时短路,开路,接电位器调阻值均报故障。最后整机上电就没报这个故障了。

网友C:
用个热敏电阻代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热敏电阻代替试试
已经装机了,没有这个故障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