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时不时来卡那么几下,讨论下!

楼主(2014-06-14):
工控机时不时来卡那么几下,有时候死都开不开机,有时候又能开机了,但是主要软件打不开了。怀疑现场环境太恶劣,灰多。上图,,
工控机的惨样

故障显示界面

开机过程

能开机后

三菱驱动器

三菱驱动器型号

这是什么

网友A:
看不到啊

网友B:
灰尘太多了 照片看不到了啊

网友C:
工控机一般都放在环境很好的空调房里面,放到现场有灰的地方还没见到过

网友D:
上的图呢?看看环境到底怎么?

网友E:
开不了机,是硬件故障,开机之后打开不了应用软件,是操作系统故障。

网友F:
可能是CPU风扇不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G:
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