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1、变频器的欠电压(和失电压)重启功能:一般情况下,当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由于某种原因(如电网原因或变频器内部偶发性报警),导致其直流母线突然瞬时电压降落(或失电),会造成变频器报欠电压或失电而停机,当电压正常后,除非人为动作给出启动命令,否则并不会自动重启,即:电压正常---运行---欠电压---停机---电压恢复---停机---清除报警---人为启动---运行。但在某些场合,因生产工艺的要求,需要在变频器因欠电压(或失电压)停机后,一旦电压恢复正常,变频器能够不需人为干预立即自动重启,即:电压正常---运行---欠电压---停机---电压恢复---运行,即具有“变频器的欠电压(和失电压)重启功能”;
2、西门子MM420、430、440变频器具有欠电压(和失电压)自动重启的功能;
3、重启功能只在命令源为端子控制方式下(P0700=2)有效;
4、重启功能的设置:
  使能:P1210=(2,3,4,5,出厂默认1)
               其中:
                    2--失电重启;
                    3--失电重启、欠压重启;其它故障引起的失电重启、欠压重启;
                    4--失电重启、欠压重启;
                    5--失电重启;其它故障引起的欠压重启;
  重启次数:P1211(出厂默认3)
5、此功能慎用!欠压(和失电)停机后,电网恢复时,变频器器将突然自动重启运行,对于在此期间进行机械检修的人员有可能造成伤害!
6、详细应用,可参考“MICROMASTER440 使用手册(版本10/03)”
7、不知道此功能是否就是“变频器的穿越功能”?可能程度不同?

网友A:
需要在变频器因欠电压停机后

网友B:
应该叫:捕捉再启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西门子说明书上的叫法吧。

楼主:
特别再次查了西门子的手册(MICROMASTER440 0.12-250KW 使用说明书 版本10/03),
1、关于“自动再启动”,3-101页,3.15章节,自动再启动,参数范围:P1210,P1211,为“电源故障(F0003“欠电压”)、“自动再启动”功能,自动地将变频器再次合闸。
2、关于“捕捉再启动”,3-103页,3.16章节。。。。
应该是2个不同的概念。
3、这里说的还是“自动再启动”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