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金属管内不得穿单根导线;
穿过线圈的导体通电后将产生磁,金属管内穿单根导线,导线通入交流电后,在金属管周围将会产生磁场,因此除直流回路导线和接地线外,不得在金属管内穿单根导线。

网友A:
常识,都是同时穿

网友B:
至少两根吧,形成个回路最好

网友C:
那要看看这根导线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D:
不允许穿单根导线,必须多根导线,单根导线产生磁场。

网友E:
单根多浪费啊

网友F:
为啥要穿单根?

网友G:
不行的啊

网友H:
刚学习完,老师也是这么讲的

网友I:
产生磁场的后果是什么呢?有谁知道嘛?

网友J:
反正书上就是这么说的,没试过,有谁试过的吗

网友K:
不可以单根穿铁管的

网友I:
哎呀,还没人回复呢?都不知道什么后果,怎么会知道不能这样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不成了死记硬背了?一根电缆穿导体,后果严重不?什么现象?有谁知道?

网友L:
穿一根导线的时候还是很难把,毕竟哪样好浪费

网友M:
效果很严重,如果大电流长时间运行,电缆和铁管严重发热,电缆的胶溶掉而与铁管相接触.........表情表情表情!

楼主:
楼上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