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台达ES2PLC怎么控制两台M系列变频器 频率要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 可调

网友A:
这个主机 不带模拟量输出嘛 EX 带两路 你这个有吗

网友B:
1、PLC和变频通讯,靠通讯给定频率。然后触摸屏在连接PLC,触摸屏就可以控制变频速度了。
2、直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
3,加一个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或者4-2ma信号给定频率。触摸屏通过PLC可以控制变频速度。
我认为第一个最经济实惠,比较容易的,是大家常用的方法。而第三个需要多花一个模拟量模块的费用。

网友C:
不用模拟量的话用RS485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模拟量的话用RS485通讯;
用RS485      变频器与PLC通讯用什么指令呀?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模拟量的话用RS485通讯;
用RS485      变频器与PLC通讯用什么指令呀?谢
   查变频器的手册,有关通讯部分的介绍.

网友F:
模拟量或者通讯,最好是通讯。

网友G:
直接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就可以做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