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大家好,请大家指点指点求助!我手里有一台艾默生EV2000 160KW放久了时间今天上电启动运行报警E010逆变模块保护,模块排除是好的,风扇都正常,传感器也正常,驱动板厚膜都换新的了,还是报警!就发现一启动电源板上有个灯UF0会亮,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或者有修过这类故障的朋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2018-12-12):
我也遇到相同问,还未解决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尤其是驱动电路输出到模块的控制线与插头座是否接触不良。不行将驱动电路所有电解电容换新试试。

网友C:
UF0表示U相驱动报的故障

网友D:
谁有ENYDRIVE TD2000 系列变频器的设置说明书吗?, 能给我用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