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4):
一个流水线装箱 一个箱子里必须要装7种不同的东西 少一个就会报警 ,这7种不同的东西人手拿的时候会经过光栅 信号给PLC 然后7种拿完判断是否有漏装的东西 ,假如东西装完好后 流到下面经过一个接近开关来判断箱子里是否漏装 ,如漏装会报警 我现在唯一解决不了的就是 箱子还没到接近开关那个位置 后面第二个箱子又开始重新装7种不同的东西,这样一个动作还没走完 光栅又开始第二次触发 该怎样处理?

网友A:
做成顺控一步步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成顺控一步步执行

网友C:
产品还需要等待检测是否漏装的光电检测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产品的包装。
不行,这样的状况就是人等设备了,效率低下,产量上不去的。
不懂楼主检测7个产品的光栅和检测产品是否漏装的光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是有关系,就必须把光栅的检测数据进行存储进寄存器里面等待使用,用10个寄存器给光栅存数据,依次把数据交给检测是否漏装的光电,之后清零。

网友D:
 7 个物品拿 走时每次快速按一下开关,给一个信号 ,少一个信号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