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零速设置

楼主(2014-06-15):
求助,我有一台欧陆590+直流驱动器,有一个问题,SYSTEM菜单下零速设置输出B5口参数
THRESHOLD>  16%
MODULUS     TRUE
INVERTED    FALSE
机器启动后速度超过16%时,B5输出电压没有变化。
那位大侠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SYSTEM菜单下零速设置输出B5口参数

网友B:
请看框图,standstill 框图 logic 需要设为enabled,即逻辑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