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指令使用遇到了麻烦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6-15):
用一个1S的时钟提供脉冲,ALT M0,为什么输出的Y0不是亮暗1S交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一个1S的时钟提供脉冲,ALT M0,为什么输出的Y0不是亮暗1S交替呢
Y0的条件是X0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错啦,是Y3 Y0是我用来作对比的

网友A:
时间拉长看看效果,1秒时间有点短,人的眼睛有视觉暂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拉到了2S 总体规律:先是亮的时间长灭的时间段,然后亮灭闪烁几次,次数也不定有7次,有4次,3次。如果直接这样
亮灭时间是均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我的PLC有问题? 买的国产的海微

网友B:
你这种是什么PLC?LD M2014用错了,要用LDP M201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啊,我这个国产的海微用得还不熟练,多谢指导

网友C:
1S的时钟,可能不是“脉冲”波形,而是接通了一段时间,手册上应当有说明。

网友D:
用ALTP指令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国产的海微很尴尬啊,竟然没有ALT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三菱的书上是产生周期为1S的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产的海微很尴尬啊,竟然没有ALTP
那你将前面的条件用成上升沿的。

网友E:
呵呵;不用脉冲执行指令,每个扫描周期都要变一次的;
所以要不用LDP ,要不用ALTP;

网友F:
那个PLC用不熟的,真费劲,好好练习吧

网友G:
用上升沿就好了

网友H:
13楼说的透测呀,我赞同。

网友I:
将ALT加P就行了

网友J:
用脉冲触发,

网友K:
我还没见过这种PL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