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5):
我用DDRVI和DDRVA指令控制伺服运动,脉冲数是正数的时候是正方向,但脉冲数是负数是还是正方向运动。我用的是Y0发脉冲,用Y3作为方向输出,Y0一定要对应Y4吗?为什么脉冲总数为负时方向不改变?

网友A:
 没有玩过,期待高手

网友B:
方向信号可以用任意的信号,没有固定的要求
用相对定位指令DRVI时,脉冲是正数时正传,脉冲是负数时反转。
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时,要看给定的位置和当前位置比较,决定正反转。

网友C:
要看当前位置与设定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用DDRVI指令给负脉冲,但是还是向正方向运动,方向信号没用输出。只有在程序里面另外让方向输出它才会向负方向运动,搞不懂什么原因,现在只能这样让它正反转了。

网友B:
不可能的,你可以将PLC清除内存,然后就单独写一条相对定位指令试下,给正反两个数的脉冲数,会有正反转的。

网友D:
检查一下方向信号线是否正常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D8140的值有在减少,但是Y3方向输出信号没有亮,还是正转,没有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找到原因了,原来程序有个地方用了个内部继电器然后串上Y3输出,而我脉冲指令直接是Y3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