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楼主(2014-06-15):
检修的时候看到别人测高压开关柜的绝缘电阻,,他们把两个表笔放触头盒B.C相里对地。一个放触头盒A相里不对地。测绝缘电阻。为什么直接可以测出三相对地还有相间绝缘。求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吗?难道是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A:
这个没注意过。
想来,测量方法应与所用表计有关;
另外,一共有几支表笔,对地与不对地 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他是不是操作失误?

网友C: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测量设备,是不是做吸收比?

网友D:
测量相间绝缘,测量每相对地电阻值,均需要将测量设备接入三相火线,还有将测量设备的另一端接入地线。
楼主所说的现象,已经完成了上述条件的实施,当然可以进行测量了。
只是不懂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高压测试设备进行测量的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工这活你不在现场亲眼看,而通过别人说一般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