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发现问题

楼主(2014-06-15):
近日一个很老的C120需要改造,本准备还用欧姆龙产品,结果发现,I/O配置不理想,后决定用三菱产品,其1:1的配置最佳.
程序不复杂,但装上试运行发现问题.

这是典型的单按键启停电路,用现在的简单多了.

这是用三菱改的程序

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启动,不能停止,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最后是取消T2后才可以回家.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三菱的单按键起停用ALT多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单按键起停用ALT多简单啊
不熟悉啊,再没时间砸麽原程序工作过程,都是最基本的逻辑控制,因为配线问题临时改为三菱PLC。
单键启停也是在后来手动实验发现的问题时细看程序。
前面加time是为了防抖,防干扰,曾经遇到一个干扰,时间试放到6s才最后解决。好在是一个电机的按键启停,如果是工作中的传感器信号就瞎了。

网友B:
t2没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没复位?
还再需要另外的复位指令?
请提供T2完整使用

网友C:
呵呵,这种单按钮启停设计思路还是头一次接触。
这种设计思路就是钻PLC扫描周期的空隙才可以实现,估计稳定性是受到程序容量以及硬件的实时情况而定的。
我设计都习惯用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电路思维去设计,虽说有时候比较复杂,但是稳定。

网友D:
没这么玩过!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种单按钮启停设计思路还是头一次接触。
这种设计思路就是钻PLC扫描周期的空隙才可以实现,估计稳定性是受到程序容量以及硬件的实时情况而定的。
我设计都习惯用传统的继电-接触器电路思维去设计,虽说有时候比较复杂,但是稳定。
能说说能钻PLC什么扫描周期的空隙?
在PLC里用传统继电-接触器思维去设计?可以分享吗?
先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下图红框内,就是单按钮电路的核心部分。
M202只有一个上升沿接通的瞬间,当PLC的CPU扫描完第533步第一行的时候,M279被接通。当扫描到第二行的时候,M202已经恢复原状态,所以M279可以自锁。
这种电路要是用传统继电器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传统继电器的扫描状态是没有时间差的并行扫描并执行的状态,而PLC则是自上而下的顺序扫描并执行的状态。

我的传统思路很简单的,就是在PLC程序里面用三个继电器实现,不用上升沿,不用特殊命令。

楼主:
别光说,请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C:
呵呵,网上搜来的,不过思路跟我的是一样的。

网友C:
其实单按钮电路有很多实现方法,更何况还能使用PLC实现。
其实能用就行了,不必纠结,只是当一种不稳定的现象发生以后,我们要寻找不稳定的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网上搜来的,不过思路跟我的是一样的。
谢谢 收藏了,似乎普通继电器也可以用。
在以往用继电器做单键启停讨论中好像没有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单按钮电路有很多实现方法,更何况还能使用PLC实现。
其实能用就行了,不必纠结,只是当一种不稳定的现象发生以后,我们要寻找不稳定的根源。
因为用plc,这样的单键电路很成熟,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可能T2出故障了,换成T20也许就解决了。

网友E:
计数 等于1的时候置位
等于2的时候复位
三菱的还有ALT指令。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