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5):
三垦变频器,5.5KW拖2.2KW电机
现场情况,过载没有设定降容,采用默认值,最近天气比较热,电机负载电流只有2.7A,但是出了问题,变频器报过电流,结果变频器主电路模块烧了,炸机,而且连续两个。
这种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A:
现场外围有没有问题啊,连续烧值得思考了

网友B:
还是注意下安装现场的环境温度吧。如果环境温度超过40度,那炸装置就可能了。

网友C:
看下散热风机有没问题 ,当然你要先确定你的两台电机没问题

网友D:
若用于相对封闭,粉尘严重的工作场合,工作温度特高,可以建议用户将变频器移至车间以外,或采取相关的降温措施。
另外测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真的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