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6):
  一、前言
     “低压电流互感器自动化检定监控系统”是“低压电流互感器自动化检定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低压电流互感器自动化检定管理系统”是一套集监控、管理与一体的综合管理软件平台。系统能自动完成低压电流互感器误差的检定、耐压及绝缘的测试。系统实时的监控互感器检定流水线作业流程,同时对互感器检定数据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管理。

    “低压电流互感器自动化检定监控系统”在该系统中是一个枢纽的角色,其功能概括为:接收和响应上游软件系统的互感器检定任务或控制指令,根据任务监视和控制下游硬件系统执行任务,采集和交互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显示和报警,并将大量关键数据存储到数据库;同时提供实时情况的模拟画面,关键参数的配置和部分数据的查询;操作需要一定的权限。

    现将本系统(监控系统)的在整个大系统中的架构,用图1-1展示:

  图1-1 系统架构图

    系统主界面如图1-2:

  图1-2 系统主界面

  二、应用详解

    现将本系统的功能一一介绍如下:

    2.1流程控制

    低压电流互感器检定管理系统包含的业务流程和流水线作业过程多而复杂,均是在本系统中完成。

    主要包含:指令下发、检索、执行、反馈流程;任务的接收、解析、正常执行、完成、正常暂停、正常终止、意外中止、恢复等流程;出库、入库流程;拆垛、码垛流程;拆箱、装箱流程;检定流水线进料、检定、出料等流程;检定试验流程控制、数据分析处理和保存;RFID的扫描流程;条码扫描器扫描、报警、再次扫描流程;贴标机处扫描、查询、打印、贴标流程;故障的产生、处理、恢复流程;所有过程相关数据的数据库存、取、接口调用流程;…

    上述业务流程控制均做到了高准确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2.2通讯和数据采集

    1.PLC

    控制系统使用了三个西门子300PLC,一个主站和两个从站。本系统连接主站PLC,并通过主PLC间接连接到两个从站PLC。采用西门子300TCP驱动程序进行通讯,监视系统状态,控制硬件动作。

    2.检定终端

    检定终端是硬件系统中的关键设备,负责检定的五个试验的全过程,并产生大量试验数据。系统使用检定终端驱动与其通讯,采集大量中间和结果数据,处理并分析结果数据,并且存储到数据库。

    3.RFID

    每个互感器和容纳互感器的箱子均用条形码进行标识,为了达到批量识别互感器和箱的目的,采用了三套福瑞RFID设备进行识别,使用RFID驱动进行通讯,一次性采集一批条码,进行分析核对。

    4.条码扫描器

    用于在流水线上识别单个互感器。设备采用了symbol工业用条码扫描器,以太网传输,串口方式,使用条码扫描器驱动进行通讯。

    5.贴标机

    贴标机分为打印标签和贴标签两个步骤。其贴标签过程通过PLC间接控制,打印标签过程使用本系统的打印函数(实际上使用了安装在windows上的打印驱动)进行打印。

    6.web service

    本系统使用com组件调用web services的过程函数,从而达到交换数据的目的。主要作用是,通知web Service进行一些数据库的定制化操作,使系统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库方便的进行数据交换等。

    7.oracle数据库

    本系统采用OLE/DB和ODBC的方式连接oracle数据库,对系统内部数据库进行读写操作,使用自带的自由报表控件非常方便的处理大量数据。

    2.3试验状态和数据监控

    使用一组界面分别监视检定五个试验的实时状态、实时数据和结果数据如图2-1:

  图2-1 试验状态和数据监视

    该页面集成了试验参数、试验工位、试验状态、试验过程数据、试验结果数据、通讯数据,并能提供手动试验时的相关操作。

    2.4流水线实时监控动画

    本系统将整个互感器检定流水线及其周边相关硬件的实时运行情况,用45度角的立体动画逼真的显示出来,如图2-2:

  图2-2 流水线实时监控动画

    该界面是按照一定比列缩小的实际流水线的仿真画面,从该图可以方便的观察到流水线各个部分的运行、报警等情况。该界面功能还包含:流水线的启动、急停等控制功能;控制系统相关子系统的状态显示;实时显示报警的数目和状态,最新一条报警的信息;环境温度、湿度、气泵气压的实时显示;到其他画面的链接。

    2.5实时统计

    实时统计当前任务和当前批次任务量、已检量、合格率等信息, 如图2-3:

  图2-3 实时统计

    2.6执行任务控制

    为了更加方便的控制任务,可以选择“开始处理任务”或者“停止处理任务”,来选择对管控一体化平台下发的任务进行处理或者暂时不处理。这样便于用户在两个任务的间隙处理相关事宜。在标题区的右边的一排按钮中:“开始处理任务”,“停止处理任务”。

    2.7安全管理

    本系统使用了安全管理来提高系统操作的安全性。用户统一在管控一体化平台获取或修改授权,在本系统输入授权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进行登录、锁定系统、解锁系统、退出系统等操作,例如登录,如图2-4:

  图2-4 用户登录

    2.8定制化菜单

    本系统提供了一个定制化的菜单,集成了系统大部分功能。点击标题区菜单按钮即可弹出菜单,如图2-5:

  图2-5 菜单

    2.9锁定和解锁

    锁定和解锁功能的设置是为了避免未授权人员对系统进行的误操作。

    该功能在用户登录完成之后才能操作。“锁定”之后,不能对系统进行操作,只有在“解锁”之后,才能重新对系统进行操作。锁定操作:在解锁状态下,选择菜单第一项“锁定”菜单,进行锁定。锁定之后,登录图标右下角会出现锁的图样,以标识锁定状态。

    解锁操作:在锁定状态下,选择菜单第一项“解锁”菜单,或点击登录图标右下角的锁的图样,进行解锁。解锁需要验证当前户名的密码,如图2-6。解锁之后,登录图标右下角的锁的图样消失,以标识解锁状态。

  图2-6 用户解锁

    2.10检定任务查询

    首先主界面提供了最近五个检定任务的概况,如图2-7:

  图2-7 检定任务概况

    点击“更多”按钮或菜单中的“检定任务查询”项目,即可进入检定任务查询界面,如图2-8。

  图2-8 检定任务查询

    该界面可根据时间范围和任务的状态(全部、已下发、正在执行、完成、已暂停、已终止)来查询满足条件的任务的相关情况。

    2.11检定结果查询

    选择菜单中“检定结果查询”一项,进入检定结果查询界面,如图2-9。

  图2-9 检定结果查询

    该界面可根据最近5个任务的编号和检定结论(全部、合格、不合格)来查询满足条件的检定结果的相关情况。

    2.12故障查询和处理

    首先主界面提供了最近五个未解除故障的概况,如图2-10:

  图2-10 实时报警概况

    点击“更多”按钮或菜单中的“故障查询”项目,即可进入故障查询、处理界面,如图2-11:

  图2-11 报警查询

    该界面既可以对故障进行查询,也可以对故障进行确认、填写故障原因和处理结果等处理。

    2.13日志

    本系统提供了日志功能,对关键操作记录了日志,并提供查询。选择菜单项中的“日志查询”项目,进入日志查询界面,如图2-12。

  图2-12 日志查询

    该界面可根据时间范围和用户名(模糊查询,为空时表示不过滤用户名)来查询满足条件的日志的相关情况。

    2.14参数配置

    选择菜单的“参数配置”项目,进入参数配置界面,如图2-13。

  图2-13 参数配置

    该界面配置系统所需的关键参数。在下次重启软件的时候,系统会加载所配置的参数。

网友A:
落伍了
好多东西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