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电机品牌型号

楼主(2014-06-16):
今天来一个上周在现场看到的伺服传感器不工作,维修时检查的电机如下图,各位猜 猜 看是电机的品牌 或 是 具体型号或是功率多少?
看看高手能一看电机外型就能知道不?

网友A:
没见过的猜不出的,这个主题无意义。

网友B:
看外形像是西门子的电机。型号和功率就没那眼神了。

网友C:
不是西门子就是日立

网友D:
楼主不厚道,只能乱猜一通:台湾东元马达

网友E:
看风机,电机功率不小.莫非37KW?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点大,因为是 LENZE 伺服控制,有速度很慢,所加有单独的风机 1

网友F:
长得很像西门子啊

网友G:
是不是三菱电机的

网友H:
变频电机,四千瓦。

网友I:
西门子的吧它的电机都带散热风扇

网友J:
没见过啊,猜不出来三菱的?

网友K:
是不是鬼子的三菱75KW

网友L:
电机上接了3根线,分别是:电机线,风机线,编码器线?

网友M:
LENZE的电机 我们也用过!

网友N:
没用过的真猜不出,LZ让大家这么辛苦,发点奖赏了

网友O:
品牌不好猜的,看外形感觉功率应该有45KW左右的

网友P:
不是国产电机

网友Q:
好像西门子。。。。。。。。。。。。

网友R:
嗯,伦茨风格,而且应该电机跟减速器一体机的,功率不会超过18.5kw的吧。

网友S:
是不是abb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恭喜你,看来你才是真正使用过,却是 LENZE 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