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6):
我单位今年打算更换锅炉,选用电锅炉,就是用电取暖的锅炉,供电电压380,原来的变压器室50KVA的,打算在安装一台150KVA的,两台变压器独立工作。这台150的用于电锅炉供电,电锅炉功率120KW,我是这样算的:电锅炉120KW,计算其额定电流大约是180A,需要用120平的铝凯电缆,选用150平铝凯电缆(也是和150KVA的变压器配套),变压器用180*0.4*10/6=120KVA,为了今后的其他需要或有其他设备增加,选用150KVA的变压器,原来的50KVA变压器继续使用,这样计算有没有纰漏或错误,请大家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A:
看描述未见不妥,但我没这方面的使用经验。

网友B:
直接增容用200KVA的变压器

网友C:
不知道送电距离有多远,建议还是用150的铝芯电缆,这样用起来比较放心。取暖锅炉是阻性电阻的吧?

楼主:
变压器距离电锅炉大约90米。电锅炉是纯阻的,380供电的。我大致计算的,怕不对或者有纰漏,请教大家。如果直接增容到200KVA,资金投入大,单位钱紧张,所以折中处理,采用150KVA和50KVA的一起使用。

网友D:
180的电流怎么出来的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锅炉是380供电的纯阻性负载,不考虑其他因素,额定电流应为功率数的1.5倍,所以是180A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他性质的多少倍?比如RL?RC?CL?......?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纯阻是1.5,接电动机应该是2倍,这些都是功率因数在0.9左右的理想情况下的,如果考虑电路中的电感电容,那就先看看功率因数是多少,在定。

网友E:
为什么不用铜的

楼主:
单位资金紧张啊,即使有钱,领导也不愿意花太多的资金在这方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