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6):
ATV71  37KW变频器·,直流供电400V,开关电源工作,但是开关管有打嗝症状,  UC2844   7脚 15V电压   6脚无输出,8脚电压0,5V····  二次侧只有24V电压正常,其他几路 电压全都只有2V左右
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这样的帖子的回复,你可以参照一下。这种问题以前的帖子回复的太多了。

网友B:
直流是不是过低了。你用个500V的直流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V已经有了,开关管前级的三极管,打嗝发热厉害,如果到500多V我怕炸机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正常380V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530V

网友C:
开关电压输出有短路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