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灯闪烁的程序问题(欧姆龙PLC)

楼主(2014-06-16):
程序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小灯亮2秒,灭1小时,再亮2秒,灭1小时,这样循环。按下停止按钮,结束。我编写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程序我已经在线模拟过了,小灯亮2秒,计数器只计10次就复位(即10秒)。问题出在哪里呢?没有头绪,请大家帮忙修改指正我的程序,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帖!

网友A:
去参考一下闪烁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B:
两处需要改动!
1、C1的常开触点变成常闭触点;
2、C1的复位下降沿变成上升沿;
经过仿真基本实现你的功能
鉴定完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振荡电路,不能实现按下启动 马上就有输出这一要求

网友C:
直接用2个定时器就好了 这是三菱的程序 定时器时间没那么长 但效果可以达到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小灯亮2秒,灭1小时,再亮2秒,灭1小时,这样循环。按下停止按钮,结束。我编写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程序我已经在线模拟过了,小灯亮2秒,计数器只计10次就复位(即10秒)。问题出在哪里呢?没有头绪,请大家帮忙修改指正我的程序,谢谢!
你这程序,灯会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处需要改动!
1、C1的常开触点变成常闭触点;
2、C1的复位下降沿变成上升沿;
经过仿真基本实现你的功能
鉴定完毕
C1设置加上灯亮时间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他已经加了 3600s正好一小时 通过计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