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06-17):
设计用8台PLC其中一台做主站,其他7台做从站。有8台触摸屏,要求其中任意一台触摸屏都可以控制8台PLC中的所有输出点的状态。
请问以太网通讯怎么搭建,对触摸屏的选型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任意一台触摸屏都可以控制8台PLC,要求这么高啊。

网友B:
使用远程IO模块实现。
整个系统硬件架构要推倒重来。

网友C:
加通讯模块,组建环形网络

网友B:
环形网络应该不合适吧,里面只能有一个发送数据的令牌主机。
而楼主的是8台触摸屏和8台PLC呀,都要进行控制的。

网友D:
用以太网通讯模块来实现,把触摸屏的RS232端口用转换器转变为RJ45与Plc主机架组网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B:
直接使用有以太网接口的8台触摸屏相连,然后将8台PLC合并为使用大型的模块机,支持远程IO模块控制。
这样就可以8台触摸屏直接对模块机进行监视和控制。
如果不能把8台PLC合并的话,估计只有使用DCS控制系统了,把触摸屏换成工控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