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问题

楼主(2014-06-17):
问题请教:一个左右往复运动的物体,在轨道两边各位置安装一个接近开关,用来给其计数,就想问下如果其中一次未检测到,或者接近开关坏了,程序怎么做才能马上发现问题而报警

网友A:
计算物体从一头运动到达另一头所需要的时间,使用时间继电器进行定时检测。

网友B:
接近开关坏了,PLC是不可能知道的;

网友C:
本人建议在左右切换时没有得到计数,就加入报警,用字比较指令来驱动报警,来回一次两计数器必相等,不等就报警,当然总数可相加得到。或在左移和右移超出相应的时间报警,用报警置位指令。

网友D:
选择有常开常闭两种输出的,都接到PLC系统里,这样稳定性高。

网友E:
接近开关多装2个,保险的话在装个红外光电开关。

网友F:
两边都装两个接近开关就可以了啊!

网友G:
程序上加上时间检测,硬件上采用四个限位开关  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H:
加上保险

网友I:
觉得1楼、3楼的方法可以;需要限位的话,还可以加装限位开关。

网友J:
2楼正解。我猜楼主说的是电机正反转带动物体反复运动吗?如果是那就简单了

网友K:
     估算或测量物体从一头运动到达另一头所需要的时间,再增加点余量,使用定时器进行定时检测,检测到,累加;检测不到,则认为坏,报警。
      这就是所谓的虚拟传感器.
     估计你的往复时间应该够用.

网友L:
有人竟说,PLC不可能知道接近开关是否坏了

网友M:
两个接近开关的信号输入两个计数通道中分别检测,哪个出故障一目了然!

网友J:
回复 网友N:
PLC只知道0和1,换句话说就是只知道通与断,有起保停的程序看起来好像PLC知道开关坏了,其实只是逻辑控制。好意思笑话别人?

网友O:
我也认为双重保护好

网友P:
1时间,2开关不能连续两次输入,

网友K:
    通过人的编程处理等手段,PLC是可以知道接近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