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增设一个压力点

楼主(2014-06-17):
  在WINCC画面上增设一个压力显示,自己不太熟悉,请教高手。在step7中怎么定义变量,哪个块里写程序,然后下载至PLC中,然后在WINCC中变量怎么新建,怎么连接变量在画面里。
  高手把细节教我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给我回复呢  高手在哪里?

网友A:
PLC里面在哪个块写都成,程序自己随便做,建议新建数据块,新建FB/FC
WINCC里面新建变量,链接至PLC的那个数据块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面在哪个块写都成,程序自己随便做,建议新建数据块,新建FB/FC
WINCC里面新建变量,链接至PLC的那个数据块就OK了
谢谢,自己软件不行,正在学习

网友B:
PLC程序写好然后在组态上链接(我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