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FX1N  回原点指令,  ZRN     运动方向怎么控制、手头有台设备改造,要求原伺服参数不能调整,原来的系统继续可以控制,我外挂一套系统,切换控制,现在遇到问题,就是用FX1N    脉冲加方向控制伺服     ZRN指令回归原点时,运动方向和机械方向相反,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程序来调整原点回归的方向?公司只给几天时间改造实在有点着急。

网友A:
电机安装方向换一下。

网友B:
FX1N的ZRN指令,只能向负的方向运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正方向回原点,很少有人知道的方法,赶快保存吧,也许你也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