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有懂安川变频器A1000设置的吗
1、d5-01 为0(速度控制)
2、A1-02 为03(PG矢量控制)
3、H3-06 为13(转矩指令/速度限制时转矩极限)
4、其它为默认设置

变频器接线
1、S1(正转运行/停止)接通
2、A3(多功能模拟量输入3)接通(有电压)
3、无其它接线(除编码和电机线)

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对电机有输出力矩,并且电机没转。

疑问:
1、不是速度控制吗,怎么有输出力矩呢?

网友A:
  这个还不是太清楚 ! 查手册

网友B:
多功能模拟量输入3

网友C:
速度控制时应该设置的输出转矩限制,在转矩控制时应该设置限制速度,如果不设置的话就会报警的,不知道对你有用吗?就是说在设置成转矩控制时变频器要保持你所设定的转矩,但是如果电动机是空载的时候就很容易超过电动机的额定转速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变频器在追求你所设定的转矩它就不管速度是多少了!

网友D(2024-09-25):
力矩模式功换速度模式怎么报PGO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