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问题一:三菱FX2PLC  接400线增量编码器,A相接X0;B相接X1. 用高速计数器(C251  D201)命令 D201的值通过文本显示器输入。 写了个简单程序测试。PLC接收到1200个脉冲输出Y0.  问题:1200个脉冲应该是编码器转3圈才是啊,为什么我转了一圈多点就输出Y0了。这是为什么?

问题二:如何实现寄出器中的数值实现换算,举例来说:我在文本显示器中输入我的切割长度是1000mm每段,

然后编码器同轴的滚料筒周长500mm 也就是说编码器旋转两圈,就是1000mm。 (1000mm/500mm)*400(每圈的脉冲数)=800个脉冲。  这种换算如何在PLC中实现?

求教.....

网友A:
乘除运算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梯形图例子吗?

网友B:
呵呵;确认你的PLC是老款的FX2系列的?
计数一圈就输出,那只能说明你开始的时候已经不是0了;

网友C:
感兴趣,留爪。LZ发起梯形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的时候 加了个复位程序 X10 ---------------RST C251

然后开始计数的

网友D:
     楼主用了A和B相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  我A项接x0  B项接X1

网友E:
 问题1:

A/B相编码器是有2分频和4分频之分的,你的400线貌似就是2分频,其实就是A,B相上升沿都有效,所以实际转一圈就是400*2=800个脉冲,如果是4分频的,就是400*4=1600个脉冲,懂了没有?

其实很简单,你用手把编码器转一圈,然后看看PLC实际收到了多少脉冲,我要是没猜错,应该是会收到800个脉冲的

网友E:
问题2:
程式里面先写:    1000/500=D210
然后写:          D210*800=D212
然后用比较指令:  当D212=1600时,输出Y0就好了
以上D210,D212我只是举例用的寄存器编号,具体看你所需用其他的也行,懂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