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如图,三楞的驱动器,三楞的plc控制。买东西归来时是不是应该配软件和资料说明书之类的啊?有买过的吗?@思南在吗?这个东西直接连电脑和电机只要有软件之类的就可以让电机转了对不啊?就是不安装在机床上能测试吗?
三菱驱动器

三菱驱动器型号

网友A:
应该有个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光盘
是啊,买回来啥都没有带,就隔着东西!

网友B:
官网下载一大堆,伺服驱动器要与相应的电机接好线,你这个应该是200W的,连好电机就能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么晚了谢谢你帮忙。

网友C:
软件 资料需要自己找的

网友D:
呵呵;
这个早停产了;
不必用软件,参数在驱动器上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E:
找到驱动器手册,即可在驱动器上 做JOG模式测试。

网友F:
plc编写程序控制伺服,你购买时没注明要资料软件,一般不会给你配的,都认为你有的,如果你提出要,会免费给的。

网友G:
直接找经销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