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110KW变频

楼主(2014-06-17):
因为报超温“客户”把超温传感器拔了。继续运行多日。
近日客户反映变频器放炮。
经检查模块U相模块爆裂400A1200V,
母线315A快速熔断器熔断。
拆下主板驱动板测量发现U相下半桥没有触发。进一步检测:
U相模块保护二极管1N4746 18V,A316光耦,限流电阻均损坏。
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那客户也真厉害啊 把问题搞大了啊

网友B:
客户真牛B呀,把温度传感器都拔掉了,其实最好是用常闭的温度开关,这样就算客户拔掉了也运行不了,才能更好的保护机器。

网友C:
都是贴片元件

网友D:
看到贴片元件就发麻

网友E:
楼主技术没的说!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