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上传问题

楼主(2014-06-17):
我使用S7-200和宏电GPRS连接,无线上传数据至上端的上位机,现在想采集断电状态,不知道S7-200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实现数据的主动上传,通过自由口编程能实现触发主动上传数据吗?求高手帮助!急!

网友A:
必须可以,我记得S7-200断电以后再上电会触发一个特殊寄存器,具体地址我记不太清了,自己查查手册吧,这个触发器的上升沿你调用一个子程序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断电了还有什么状态?有也是断电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