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1、同一个程序里,如果多处出现相同的输出命令(如Q0.0),Q0.0不会受到控制;
2、如果要对相同的多处输出端进行控制,只能用SET和RESET命令;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同一个程序里,如果多处出现相同的输出命令(如Q0.0),Q0.0不会受到控制;
2、如果要对相同的多处输出端进行控制,只能用SET和RESET命令;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1、Q0.0仍然受到控制,只是其状态由最后一次Q0.0决定。
2、即使使用SET,RESET指令,仍然无法摆脱双线圈输出的困扰。

网友B:
是的
双重输出不是不受控制,是受最后一个Q0.0控制

网友C:
最好还是用中间继电器m,

网友D:
双重输出不是不受控制,是受最后一个Q0.0控制

网友E:
对于初学者,还是用中间继电器,最后再驱动对应的输出点;尽量不要使用双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