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一台欧瑞变频器由于标签被人撕掉,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一上电就会跳err3故障,哪位前辈知道报err3是哪方面的故障~~ 先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

网友B(2015-03-19):
修好了麽?

网友C(2016-07-30):
修好了吗,我也刚好碰到一台同样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了,有这个电流取样芯片坏了。

网友D(2016-09-05):
电流采样芯片坏了,换一个就好啦。。

网友E(2017-03-24):
回复 楼主:
那个电流取样芯片位号是哪个啊

楼主(2017-07-18):
回复 网友E:
位号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个8脚的芯片

网友F:
将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G:
欧瑞E系列变频器,电流检测IC型号是ACS712T八脚

网友H(2024-03-01):
引用 网友G:
欧瑞E系列变频器,电流检测IC型号是ACS712T八脚
这个芯片在电源板上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I:
驱动板上吧,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