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程序问题

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楼主:
求教。此程序运行错误。H0.00一直通。输出C000处显示“错误”

网友A:
欧姆龙的不是很了解,用输入点直接计数,把输入点换成辅助继电器试试。期待师傅解答。

网友B:
查H000谁控制
007接通再看看
其他地方有没有用C0,C1

网友C:
建议你自己重建工程,手动输一遍就OK

楼主:
谢谢!是自己设计的程序,一i运行就出现上面的画面现象。

楼主:
请大师赐教!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