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7):
今天给一个公司配个小盘,大体原理我说下,按下x1气缸y0夹紧工件,夹到位有个x2信号磁性开关闭合 y1气缸压下钻孔,往下走到磁性开关x3之后y1压下气缸松开,延迟n秒 y0夹紧也松开。可是今晚我做了个盘,那个m1和t同时闭合然后本来应该时间到了时间继电器和m1同时断电,可是没断电时间继电器自己震荡了嘎嘎的响电压15v左右,切不断,纳闷了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啊,大家帮看看是哪里不对了。。

网友A:
问题在X3上
兄弟呀

网友B:
可能与“M1”、“T1”的动作灵敏度有关,如果它们是电磁器件的话;
可以修改电路图。

网友C:
用脉冲触发试试!

网友D:
可以用别的方法做,上升沿指令,

网友E:
个人观点:因为X3始终接通,当T1断开时,X3是接通的,所以M1接通,T1设置时间短,所以反复接通、段开。

网友F:
X3用上升沿指令

网友G:
X3改脉冲上升沿试试

楼主:
x3闭合的话m1立即闭合然后y1立即断电而且可以断电,断电之后气缸立即上升,上升2cm x3就断开了呢,然后时间到了自动断开,现在我试验用的镊子做开关用,x3一碰 m1 t1就得电,我立马撤掉镊子,可是还是自激震荡。切不断m1.

楼主:
这个是我用继电器做的啊,要是plc的话估计就没问题了呢。我习惯用plc梯形图画图了。所以画的还是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H:
呵呵,用传统电路制作的吧,怎么用梯形图画接线图呢?
话说电路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时间继电器身上。
时间继电器有个瞬动触头,肯定是触头类型接线错误。

网友H:
知道下图中,为什么触点的形状不一样吗,难道是生产厂家印刷错误?

网友I:
要么时间继电器次品,要么线接错了

网友J:
左母线与5号线间有寄生回路,细查。

网友K:
把T1的线圈接到5号线上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K:
被你忽悠了,我一改之后,哇塞成功了,后来发现时间不能调,这才看出来了,接在5点的话停止都一起停了,我要求的是先把电钻抬起,然后松开夹具。

楼主:
我试验了,那就没有时间的继电器的作用了,断电一起就断了呢。没意思吧。

网友L:
第一种方法加装夹紧气缸原点位置信号开关X4

第二种方法是再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T2的时间大于X2断开时间,小于夹紧气缸回原位的时间;

第一种方法稳定

楼主:
是的,我把t1改为m2 m2前面加了一个x4常开点,位于x3最下到位上面3cm处。应该这样就ok了。

网友M:
用上升沿或串限位

网友N:
我觉得这个能适合你的要求!

楼主:
我改成第一个方案了。吧时间继电器改了,另外加了一个x4磁开关,就ok了。防止意外,又弄个单片机板改造了一下,随时备用。

网友O:
真是巧了,我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下面人过来说的问题和你一样的。我说你把图纸拿来看看,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 ,但由于元器件性能有差异,元器件的响应性有滞后。
   原因1我这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是DC24V的,因为DC24V继电器 吸合要18V 以上,但正常吸合后只要5V 就能保持住,你这不知道和我这是不是一样,我这是时间继电器时间到后T的触点,将要断开时电压下降后时间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时间继电器一直处于震荡状态

网友O:
你改下电路就哭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P: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N次,每次都是把下面几步将要运行的控制触点串在上一步控制电路中就解决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M1自锁了,要等时间到了才断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说的有道理,可能是余电导致断开后余电又吸合了,断开又接通,就是应为断电后余电还能维持他导通导致的。不知有方法结局吗。

网友R:
你们都没看到问题出在T1延时断开这个常闭触点上。要知道楼主使用的是通电延时,T1延时常闭触点一断开就立即闭合(一断电就复位),M1自锁还没来得及解锁,M1又马上得电自锁,同时T1又开始计时,这样不断循环。

要知道继电器(包括接触器之类)吸合的速度比断开的速度快一点,加上时间继电器内部的小继电器触点间距离比那些MT(欧姆龙)之类的继电器还要小,复位的时间也就更小。

这就是所谓的触点竞争现象!

网友R:
如果你想验证我所说是否有道理,你可将T2(6#点)线圈改接到M1自锁触点(5#点)处,M1自锁触点断开,T1才同时失电,T1延时断开常闭触点才能复位。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这个能适合你的要求!
你试试看看

楼主:
这个是调试ok的整机,客户自己该做的机械部分,很关键的是哪个阻尼器哦,作用自己猜吧。效果很好,速度快,省胳膊的累了。客户还要做一个。

网友T:
干嘛不在气缸上安装节流调节阀来代替阻尼器?它是可以调节气缸带动钻头下降或升起速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老板也是个机械电气行家,普通电工,加机械专家,他自己的想法,到最后阻尼现在还没用上,钻通孔才用阻尼,这个阻尼可以调节阻尼力的,很好,进口的,国产的也有这个玩意。现在机器没做好夹具,用的卡盘夹的工件现在。

网友U:
回复 网友L:
第一种方法,M1怎么动作?

网友V(2014-09-02):
回复 网友H:
那是一组瞬动,一组延时动

网友W:
引用 楼主:
老板也是个机械电气行家,普通电工,加机械专家,他自己的想法,到最后阻尼现在还没用上,钻通孔才用阻尼,这个阻尼可以调节阻尼力的,很好,进口的,国产的也有这个玩意。现在机器没做好夹具,用的卡盘夹的工件现在。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X(2015-02-09):
问题出在选用复位的点不对和步骤不对,错误的步骤当气缸回位时由于m1的复位,x2一直接通。气缸又开始工作。所以一直反复。所以我认为用x2的闭点(加一个继电器)代替t1的闭点。问题就解决了。只有当x2复位时时间继电器才复位。

网友Y:
回复 楼主:
兄弟 你改装线路这种能收多少元

网友D:
中间加个系统启动,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