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8):
台达VFD-B的模拟量输出要怎么接线,我要现实电机的频率,接在宇电的数显表上,这个变频器的输出时什么信号的,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是怎么接线的?求大神指教了

网友A:
   可以看变频器的手册.出厂设置:频率输出信号,0-10V电压.
   宇电不熟悉,输入信号是要求什么样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为O-10V.DC, 你是什么型号的表,有20个端子的从17、18端输入,有14个端子的从11、12端,然后对仪表进行相关参数的设定就可以使用了。宇电早期仪表接收信号为0-5V .DC,可经过电阻分压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