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选型

楼主(2014-06-18):
交流接触器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几点:
1 根据被控制设备的运行状况选择。被控设备的运行状况可分为:持续运行、间断持续运行、反复短时工作三种;
2 对于持续运行的用电设备,应按实际最大负荷占交流接触器额定容量的67~75%这个范围选用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
3 对于间断持续运行的用电设备,应按实际最大负荷占交流接触器额定容量的80%这个范围选用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
4 考虑安装环境,如为开启安装,可允许适当超过2)、3)中规定的百分值;如安装在开关柜中,通风条件较差时,则应   控制交流接触器的运行电流值,使其不超过2)、3)中规定的百分值;
5 交流接触器工作时的暂载率不超过40%时,它的短时间负载能力可超过它额定值的16~20%;
6 根据设备运行要求(如可逆、加速、降压启动等)来选择接触器的结构型式(如三极、四极、五极等)

网友A:
中规定的百分值;如安装在开关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规定的百分值;如安装在开关柜中
把前面的2,3加上

网友B:
总结的很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