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拨号如何远程连接到 PLC ?

楼主(2014-06-18):
昨天一个朋友电话给我,说让我远程连接一下他们工厂的 PLC ,说让我帮助在线状态,查一查 现场故障是什么?
  下图是他传给我他现场 PLC 的图片,右边是 电话拨号设备。

  咱一农民工,还是第一次使用 电话远程拨号连接到 S7 400 PLC,原来听说过,但从没有用过,都不知道在哪里操作连接到远程朋友工厂的 PLC ,电话号码他给了我,可在哪拨号?
  有高手告诉我连接操作过程,在线等待中 !

网友A:
坐等答案啊

网友B:
呵呵,叫你朋友给个大图看看,电话线的水晶头究竟插进了哪里,哪个模块,哪个接口。
然后去翻西门子的说明书。这才是了解解决途径的办法。

网友C:
用电话的没搞过
我们很多时候用的是网络

网友D:
要是没有那个模扥好像难。

网友E:
这个要西门子的专用连接器,好像是TS-adapter。现在应该都用网络了吧。

网友F:
没有搞过,坐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话线当然是插的正确,远在德国的工程师原来还能正常使用,只是最近有时很慢,或是根本连接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使用 以太网 网络吗? 是不是直接在 PLC 边增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就可以啦,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想懂得如何使用,就得有说明书呀。
查找说明书的办法有很多,按模块型号去找比较快吧。
要是该模块不在国内销售,没用中文说明书,或者得到外国网站去下载,就非常麻烦。
呵呵,看情况处理了。

网友G:
见过德国人在德国测试中国的毛纺厂的一套设备,用电话线连接拨号后,远程控制测试。。。

网友H:
这个俺没搞过,等高手来解答哈!抱歉帮不到你

网友I:
太高级了,没见过也没搞过

网友B:
将电话线接入PLC并远程控制,估计实现的方法就是ADSL拨号上网。
PLC要有调制解调器模块,还要有以太网模块,并且能设置VPN专网隧道进行数据传输。
估计远程控制端的电脑要安装有能设置所连接的PLC以太网IP地址的编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高手来帮忙吗? 这个如何连接, 楼主没看图, 现在 电脑模块专线已接入,新设备好用,可半年后 国处工程师说无法连接到 PLC ,不何如何处理 ?

网友J(2014-11-29):
快请高手帮忙,学习学习

网友K:
电话拨号是否就是远程上网方式